P4M266A主板诊断卡跑码81

楼主(2009-05-31):
手上有一主板:型号: P4M266A  上假负载和诊断卡,电压,复位都正常,开机诊断卡跑码81就停止,IRDY,FRAME两灯常亮,使用的是P4M266A芯片组,带VGA显示,南桥为VT8235 ,IO为IT8705F
主板上贴有两张标签:1: P4M266A  made in china wx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:SW-P4M266A-W06100970
CPU支架附近的电路板上还印有: MV10  REV 1.3   字样.

问题:1有高手指点一下吗,诊断卡跑码81什么故障,该怎么入手修,
     2此板是什么厂产的,有高手提供一下信息吗,哪里可以下的到此主板的BIOS

网友:
81 . 找出键盘复原的错误卡住的键;即将发出键盘控制端口的测试命令.......说明书上讲的

对于不同bios(常用ami、award、phoenix)用同一代码代表的意义不同

网友(2010-01-13):
微步主板MV10 BIOS,幸亏有一楼的信息,我根据一楼的信息,在网上搜到这个BIOS,刷BIOSR搞定MV10的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