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享华硕声音有噪音修复

楼主(2009-05-31):
华硕Z99H进水,处理后清洗烘烤装机一切正常,用户取机后一个礼拜送回说声音滞后感。试听感觉噪音挺重,测量AD1986伴音输出有波形但不连续,每几毫秒就有一段直流电平。查遍AD1986周围没发现25M晶振,想想网卡也是25M,也许共用。既然网卡无问题,也懒得去证实了。于是打开华硕官网下了驱动,安装,果然问题解决。

网友:
LZ的意思是说装了驱动就好了吗?

网友:
对,卸掉ghost自带的,装上官网的。

网友:
先软后硬。。。。。先简单后复杂的方法。---总结主意。

网友:
其实好多问题都是软件造成的。修机的时候一定要先软件后硬件

网友:
其实驱动可能造成很多看似硬件造成的问题.

网友:
sigmatel的芯片是要装官网的驱动的,否则声音很卡

网友:
嗯!领悟了!解决问题先把问题最小化!不要把问题想像的那么难!

网友:
很多GHOST系统安装的AD系列的声卡驱动都有问题,而且发现都是华硕的多

网友:
确实 我遇到一台T30问题也是一样的,装了驱动就好了。。

网友:
有的时候软件能解决很多问题

网友:
华硕的这么不稳定,以后要多多注意了

网友:
请问楼主,那没水以前那驱动为什么不会出现那问题呢,能否解释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