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Z9100不能触发

楼主(2009-05-31):
待机电流0.04A,电压有3V  无5V   换了晶振、南桥还是老问题。菜鸟请教各位大虾的帮助。

网友:
EC烂掉了
你换晶振、南桥没用的

网友:
就是烧掉了
型号应该是8510或者8511

网友:
怎麼有辦法直接判斷是燒掉呢?

网友:
看EC工作条件具备吗?如果条件具备按下开关就产生相应的信号。这样判断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