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盘问题

楼主(2009-05-31):
一台神舟的机子,不接硬盘的时候就可以进BIOS,但是一接了硬盘,进BIOS就很慢,里面可以认得到硬盘,但进不了系统,感觉是接了硬盘机器就不正常.硬盘是串口的,接口电路好像也没问题,是不是南桥的机会大一点呢,我想确认一下.

网友:
是不是应该换个硬盘试下?

网友:
我看是sis平台的,呵呵

网友:
硬盘测试了?

网友:
把硬盘接到别的电脑上试试。。。要 是在别的电脑上可以你可以换换数据线试试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不应该拿出来

网友:
先换个硬盘试试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