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高手指点下,在无同型号电池替换的情况下,如何判定是电池还是充电电路的故障

楼主(2009-05-31):
在实际的维修过程中,有时会碰到插入电池后开机或运行不正常的情况,在有电池或有同型号机器替换试验的情况下,很容易判断故障点是电池还是电路。但往往会碰到既无同样的电池,也无同样的机器的情况,测不到明显故障点的情况下,有没有好的办法去判断?

我手头现在一台ACER 的TM380机器,在插入电池后,充电电流会时有时无交替,但过30秒左右,充电电池消失,单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,但同时插入外接电源的情况下,会出现屏闪及蜂鸣,即一会儿是电池供电,一会儿是适配器供电。查MAX1909无明显的异常,更换MAX1909后,状况未有变化。

由于找不到相同的电池去代换测试,因此,想请教下,在这样的情况下,该如何去检查

网友:
看现象我觉得这个不像是电池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