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ATX电源的问题。

楼主(2009-06-01):
一ATX电源,在客户家里一开机主板不运行,开机就显FF,没复位,用万用表测电源的灰色线(PG信号),没电压,换了一个旧电源上去,一切正常,旧电源就以五十元给他了。把那个旧的换回去修,这灰色PG线是由LM339提供的,换了339还是没电压,把所有的焊点加焊还是一样,最后没办法了,其它电压又正常,就抱着试试态度插个主板一试,好了,主板可以运行,再测一下灰色线,还是没5V电压。我就不懂了,为什么没有PG电压也可以起动主板啊。其它的电源PG线都有5V的。

网友:
学习中 ,等待高手指点.

网友:
有的主板不要PG信号,主板自身产生,我试过几块好的板子,把PG线抽了还照常运行,不过不是所有主板都这样.

网友:
没PG的电源试换一下两个大电容和均压电阻

网友:
这个没有PG信号的电源能启动一845板,但运行不正常,不定时蓝屏。还有就是用此电源接一个可播放CD光盘的CD光驱(就是接上+12V   +5V就可以播放。),用耳机听有很多噪声,用其它的电源没有。
换一下两个大电容和均压电阻或许可以试试。

网友:
我换了二个均压电阻,大电容没换,看上去是好的,那二个电阻确实是一个坏了,通路没阻值了,但换了还是一样没PG信号。电容也要换吗?

网友:
我换了均压电阻了,确实一个坏了,电容没换,但还是一样没有PG信号。电容也一定要换吗?

网友:
我遇过一个跟你同样的电源,那是24针的,插上后主板没复位,测灰线没电压,换了主芯片2005后,依旧,没办法了,把灰线焊开,从红5V处连一个80K电阻到该线,可能开机,且运行一切正常。不影响使用。

网友:
问题已解决!换大电容和均压电阻就好了。真简单,可就是没换过,没经验。呵呵,学习了,谢谢各位了。

网友:
问题已解决!就换了二个大电容和均压电阻就好了。问题真简单,就是没想到,没经验啊。学习了。谢谢各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