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PCI-E和内存插槽不能使用

楼主(2009-06-01):
这块主板其他地方没有问题,使用也稳定,就是红圈内的第二PCI-Ex16接口,和红圈内的两条内存插槽都无法使用。请问该问题是什么问题,能否维修完好。

网友:
上负载打数据再说

网友:
看起来好高档。按北桥,打数据..

网友:
在COMS里面看看,是否设置关闭了

网友:
查一下北桥,压着看下行不行

网友:
回LZ:下面是一条PCI-E槽,是交火的时候才使用的,必须用最上面的槽接显卡并装了驱动后才能使用!
这个是不是主板的问题,是设计上就是这样的!注意,要进了系统装了驱动才能打开下面的槽。

而内存槽的问题,我也见过部分主板的离CPU远的槽无法单接内存,必须在靠近CPU的槽插了内存后才能插上去开双通道使用,你试下是不是这样的。

网友:
问题  应该出在北桥  打下 pci-e 和北桥之间那10来组 耦合电容   阻值要基本一样哦
   还有就是打下内存的AD阻值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