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坐虚焊 怎么办 有什么好办法 ???

楼主(2009-06-01):
U坐虚焊 有好办法加焊吗

网友:
BGA?加焊纪律太低了.最好买个新的换上..穿针用烙铁就行..

网友:
不知道别人怎么弄,我都是换一个。代价挺大,尤其是S1的。

网友:
要是想换的话只有用BGA要么你直接换板

网友:
对于座子是BGA型的,最好的办法或彻底解决此类故障,拆了重做锡球或换个带锡球的座子

网友:
最好的 办法就是拆下从新植球

网友:
私下以为还是插针式比BGA式的u座更好,易于维修。厂家为追求消费者盲目的先进所谓的散热好等等。实际上并不实用。因特尔的盒装风扇抓u座特紧主板都抓弯了,难免时间长了不虚汗

网友:
u座就算植球也存在隐患,直接换新就行了,也不贵

网友:
说给U座植球的谁真正植过?

网友:
塑膠件就直接換掉 迴焊成功率極低

网友:
直接加焯。用红外效果显著。。。成功率高。

网友:
小弟收到各位的好建议

网友:
我做过  在主板上织球  u座清理干净  做了两个都成功了

网友:
楼上的朋友是不是买的那种软片的钢网?在主板上植球后再放U座焊的?我也买了这种钢网,还没实验,有空实验一下看看,以前买的新的U座(带锡球的)焊接都失败了,归根结底就是主板U座位置变形严重,无法保证每一颗锡球都焊接完好,后来发现有朋友说反过来在主板上植球这个办法,听说成功率比较高,所以也买了这种钢网来了,这两天忙还没实验,如果有用该钢网焊接过的朋友多交流下经验吧!

网友:
对了,补充一下,在主板上植球的办法不是放锡球,是放好钢网后刮锡浆的办法,在主板上吹锡浆成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