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创:墙面RJ45座(模块)连接示意图

楼主(2009-06-01):
  今天接了一家旅馆网络工程,当时看了一下,一共9个房间,其内部线已经拉好,只是2头水晶头没接。看很简单就报了200块(含材料),结果真的去做了,感觉好后悔!
  1、2套房子9个房间有,其中有根线是连2边的,老板不清楚,也不知道,也无法问之前拉线的工人。由于线全在墙里走,有没有明显打标记,所以就先把所有的水晶头都打上,一共是9个房间*2,加一条两房间连接线*2,20个水晶头。然后用网络测线仪开始对测,花了一个小时搞定并编号。
  2、由于原来留的线实在太短了,根本全部无法接到路由上,而且老板觉的路由挂在外边(一进门的挂角处)不好看,要穿墙到隔壁房间打壁橱里。  请人穿墙,还好没搞砸,4个眼花了70块(谁叫俺当时说了包工包料了。。。各位兄弟接活时要吸取我的教训啊!)。
  3、穿洞后,用一拖一网络接口卡接到对面壁橱里,(接口卡1.5元/个*10),又增加10个水晶头(所有网线和路由,小交换是老板提供的);在壁橱上装了路由和ADSL,隔壁房间装了小交换,还好老板提供了插座,不然自己又要花钱!
  4、原来老板能正常上网,内部电话的。我接好后,不能上网,也不能电话。。。。。。。经过仔细排查(用了一个多小时),原来,其中一根线是从外边电信进来线,接的是网线,只用其中打2根(我晕死了!)。我把这个看成内网的网线!难怪老板告诉我4根线既能打电话又能上网呢!其中白橙 橙用于上网,白蓝 蓝用于打电话! 首先将这个跟外网线,分离白橙 橙,用线接到ADSL,一调试可以上网了,信心大增!然后将白蓝 蓝 分离到老板在房间的线上(老板房间线上抽出白蓝 蓝),这样电话就通了!
  5、各房间的墙上有RJ4的接线座。这个座费了20分钟才搞清楚怎么接,下边附上接线座的示意图,给大家参考,以后接活的时候就方便了。

网友:
至少要100元一个点呀。做工程要有很多意外事情发生,你报价格事先要有一定的预留空间。
只有多做几次才能不断提高。

这样接行吗,我还不知道呢,会不会以后上网与打电话有冲突呢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自己测试下就有结果了。一般的应用(<100米)没啥问题的。

给楼主重新进行了整理。图片处理的更清楚了,另标上了引线序号。

在实际工程中,网线只要保证12 36 正确(因为这就是标准568的接法)就符合100M的标准。另两对线可留空或做电话线。

网友(点评):
深有同感!

网友(2013-08-23):
现在都偷工减料,我们现在在做的工程电话全用超五类线,网络全用六类线,光纤冗余4芯以上,看着都心疼

网友(2014-06-02):
支持
请不要借用第四 五这两个位置的线,7 8位置可以用的。

网友(2012-04-08):
经典的图,这是b型接法。支持。

网友(2009-06-08):
按标准作法不会掉,568A或B作法。

网友:
8个线 只用4根  所以接四个就行了

网友:
这样接行吗,我还不知道呢,会不会以后上网与打电话有冲突呢

网友:
光纤接入我都是用B接法.有些工人在装线时搞错了线(如果是暗线哪太麻烦了)就是一条线拉通整栋楼房间,当线路不好重拉时,哪就在某个房间局部架个无线桥接.不过你报的价太低了.

网友:
网线的RJ45水晶头的标准应该是TIA/EIA568A/568B;
上门做工程要问清楚客户的需求,然后才报价(注意:工程上一般是一工一料啊)

网友(2009-07-15):
小活,就当是练手了。
像这种收尾的活一般都是老板给的钱太低,前面施工的人不干了,甩下来的。

网友:
简单的呀,这类网络模块,直通的,就按工业标准B类的做法。模块上面有用颜色标识上了,分A和B的。

网线最少的只需要用到其中的4根线,排序也就是1.2.3.6。多说一点,一根8芯的网络可以接2台电脑了,至于怎么接,看你自己的智商。

我现在是购买了冲击钻,对付要打墙的。还有那个墙壁网络模块的打线钳,工具都要准备齐全才行啊。

网友(2009-09-19):
我也这么做过距离不长时可以
效果不错
长距离恐怕要有干扰

网友:
用4 根是可以用的,没有问题。前段时间买了几个网卡也是4芯的

网友(2009-11-03):
楼主报价是低了点
最好不要包料
只要内埋墙的线没有断
就没有问题

网友:
距离短无所谓,4芯的网卡是10兆的。

网友(点评):
四芯的是100M的,8芯都用上是千兆网,不过要由千兆路由、网卡配合才行

网友(2010-01-08):
网线只做1236几根线就好了

网友:
价格是报低了。多做做以后就有经验了。呵呵

网友(2010-02-23):
可以用6根 保留棕和棕白 当电话线 就可以电话和网络线跑一根 同是低压电路 无干挠 有的网卡认6根线 这要小心 按标准568A或568B做应该都可以  现在的交换机是端口自适应(包括现在家中的网卡)

网友:
报的真的低了,要是暗线有断的 你就惨了

网友:
一般小公司,几台的就收三四百 不知道低不低,十几台的再一百五一个点。几台的一般在俩小全搞定

网友:
这个图做个很好看。。。。就是这样接的,上次去的,一单位,有个兄弟给人做的网络。。。就是里面的线打错了,搞不好,,然后我去收拾残局,,,,然后顺利接下这个单位的单子,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好了

网友:
鄙人是用双绞线的高手,搞了一些实例,总结出一些经验:
双绞线接电源,接信号,接电话,接视频,接射频都接过,效果各不相同,需要详细了解可以问我
双绞线接网线带电话线,是近几年来的水电工们常用的方式:
1根网线接两个头子,当两根线用
1根网线接三个头子,一个接网络另外两根接电话,以上两种方式都是牺牲了网线的传输距离和带宽的,一般好的网线,100米内掉包估计3-4层,五六十米以下,10M使用正常,但是现在网线都是拿来上网的,所以也就够了
至于接视频,需要平衡转不平衡的转换模块,接其他信号,都可以用,至于接市电,第一线材料要好,第二接线要注意,别短路,至于说有干扰,那是空话,绝对没干扰(对与高频来说:零线和火线都是地线)

网友(点评):
实战派人士?

网友(点评):
接市电,这个最好还是不要用的好,危险等级有点高,接12V以下还是可以的,电流别太大就行

网友:
我曾经把网线和220V的线一起引出了50M 结果去那头一量没有电压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网线跟电线绕在一起干扰那应该不少的

网友(2010-03-25):
报价太低了!现在请个小工都是60块一个小时啊

网友:
现在家用都是用B接法的。大多都是接1236.

网友:
记得刚开始接活的时候我也有这种失误,做的过程中才知道有很多意外,我收费很低的,一般一个点收10~20元。当然,前提是线他们要先拉好。如果要我帮忙拉的话就说了,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报价的?

网友A(2010-05-09):
是便宜了点。不过现在的老板都很抠的

网友:
如果自己包下来的工程,电话是200一个点,网络是300一个点.还要看现场复杂不,如果要加孔多的可以适当加价.还在做报价的时候一定要报多点,等对方说价钱贵了,再适当调整.多好过少.....少了自己就亏了.

网友(2010-06-17):
收费确实是低了点啊

网友(2010-07-22):
平凡之处最见人的真本事

网友(2010-10-09):
看来经验严重不足啊,要是我接这个活,绝对不会承诺那么好!

网友:
都是高手啊,学习了。

网友:
哎,我也遇到过楼主这种情况,当天从5点多,做到晚上8点多,那次也全当是练手了,收的钱也不多。

网友B:
20楼的 大哥 和 楼主 的 经验 让我受益良多 谢谢

网友:
打线卡时为什么用A类打法测试仪的数字是颠倒的,b类是顺数。。。。。 不明白A 能用吗?

网友:
模块上不是有标记的么?

网友(2010-11-13):
请问4、5、7、8这4条是有什么用的呢

网友:
不要省一个接头 啊 一般13 26 就好了啊

网友:
经验之谈,长见识,谢谢各位老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