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请教CPU底座虚焊的处理方法

楼主(2009-06-01):
经常碰到清华紫光品牌机的精英主板,还有V星主板,一些775针的主板,都发现经常出现CPU底座虚焊,我用预热台加热了一下还是经常不稳定,也从底座里加焊膏都不行,请教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处理更稳定呢?

网友:
775CPU底座BGA型的,有的加焊能成功,有的会失败,原因是BGA座脱焊了,锡球在氧气中会产生氧化层,不容易与主板的原位结合

网友:
除了以上一些,你用了什么机器加焊了是关键一点,没用专门返修台容易引起主板变行,无铅BGA座更难,助焊膏也有一定关系.

网友:
焊几次都焊不好的
最后换座
当然前提是要有BGA机

网友(2010-02-22):
没有BGA机就不能处理座虚焊的问题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