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电影全屏就花屏

楼主(2009-06-01):
一个新机器,PE5200 ,技嘉G31,七彩虹9400GT,使用任何都没问题,但是在玩游戏的时候,从游戏的窗口切换出来,然后去优酷啊土豆啊等网站上看电影没问题,但是不能全屏看电影,一全屏就花屏,用PPS这样的软件看电影也这样,一开始以为是系统的问题,但现在排除了,估计是硬件问题,但这是个新机器,难道是显卡的问题???
补充一下:显示器用的长城的,参数一般,1440*900的分辨率下显示器的刷新频率只能到60,75到不了,难道是显示器的问题???还是显卡问题???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,用3D跑下。

网友:
你那种是2D出现问题,你跑下3D睇有冇花机?换个驱动试试

网友:
我觉得应该把显卡设置里的疑难解答-硬件加速关掉,以前碰到过类似的问题

网友:
楼主的显卡  游戏.3D 没问题  就是2d  问题
如果可以排除驱动问题 ( 用原装的  驱动试下)
请联系 售后

网友:
显卡 ,也有可能是内存  换下试试吧

网友:
我的显卡也是这样,不玩CS的大游戏没事一玩就花屏,  用N5检查下,

网友:
楼主在没有条件测试的情况下,可以拿到你买电脑的地方检测一下。我感觉应该是内存或显卡

网友:
楼主可以在电源转换电路的后面滤波电容上,有3-5处,再并一个电容,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。
如果还是不行的话,把显存加焊下试试,注意,一定要把焊锡熔化,用镊子可以晃动显存

网友:
这个机器是我给我客户配的,,,我给他装了原厂驱动也不行,,难道是显卡问题?????

网友:
你没替换新件测试吗

网友(2009-07-12):
显卡问题,用MATS测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