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动绑定路由 防止ARP

楼主(2009-06-01):
没有什么事 发个贴子吧 之前在网上看到的 感觉还可以
1 运行 cmd     2 输入 arp -a      看一下 路由內部接口  IP  和MAC
3   arp -d   清楚所有动态解析
4   arp -s  192.168.0.1  00-11-22-33-44-55 (實際你路由內部接口  IP  和MAC)
缺點 每次重新啟動電腦需要設置  HEHE

网友:
这个作用不太好,一是取消了ARP,二是靠软件(系统)来完成,很容易被修改。

与其花同样的人工,还是买个稍好点的交换机,在交换机上配置吧。

BT点的做法:
1、将MAC地址绑定端口。(交换机有自动学习功能、智能判断)
2、只允许端口发源MAC地址是自己的ARP包,彻底杜绝仿冒MAC地址问题。
3、开启限制端口的ARP发包速率(好点的交换机才有该功能)及报警功能,比如每分钟只允许发10个包,多的丢掉,并报警、自动隔离该端口。ARP攻击彻底失效。
4、划分VLAN。

网友:
管理员怎么什么都会

网友:
这个办法是可行的,不过需要在每台工作站和路由上都绑定,而且路由必须是只有绑定的MAC能通过。
第个工作站的IP MAC都绑不要只绑路由的。

网友(2009-08-15):
把它写成一个批处理拖到启动里面。

网友(2012-08-11):
管理员大哥,,帮小弟个忙,,我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,我呢,在3322ORG上面注册了一个动态域名,我家的网络是ADSL拨号,我怎么把他们绑定到一起呢,还麻烦您说的详细点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