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机进不了系统

楼主(2009-06-01):
接一块华硕A8V-E主板,939针脚的CPU,每天第一次开机能进系统,用起都正常,重新启动一到进系统哪里都定起,系统,硬盘,内存,显卡,都换过了,BIOS也刷过了,没有解决问题,请各位大虾指教

网友:
做一下基本动作清下CMOS,看行不

网友:
有可能有虚焊的地方

网友:
我和楼上的意见差不多,热机就不死机,可能有虚焊的元器件

网友:
看你的操作主板没换了,它的嫌疑最大。就你这个情况软件的原因比较小。

网友:
你把桥的供电换一下  我有修好过

网友:
你用的几根内存?看

网友:
用的一根内存,我都换过了,主板问题,不晓得从主板哪里下手啊,

网友:
内存电压够不够

网友:
是不是开机准备进系统时就卡在启动那里是吧?我遇见过这个现象一样.我试重装过系统还是一样.后来才想起来用"FDISK/MBR"重建MBR分区就正常啦.你用系统光盘里面的DOS工具那里就有这个命令......包你OK!

网友:
楼主,垃圾板,这个型号的都有问题

网友:
先清楚COMS  换了硬盘  做个系统  还有内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