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想问下了,平常的品牌液晶的MCU程序如何备份啊,

楼主(2009-06-01):
我平时修到各类的品牌液晶,我一直想问,如何备分里面的MCU程序啊,不会是定要取下来MCU芯片再用编程器备份吧,我想能不能像2025L板那样子,直接接在VGA口上备份啊
或者是飞几条线来到编程器上备份啊。我的是280U。

网友:
楼主能把乐华RTD2120+2025L的驱动板在线备份程序?如果能请共享一下经验!

网友:
可以啊    买个多功能的编程器  就可以啊      显示器不要拆直接刷进去啊

网友:
刷进去能叫备份吗? 刷进去不就是写进去吗?怎么可以叫做备份呢? 如果楼主能把2025板子上面的程序给读出来的话,那就牛了,哈哈.

网友:
有哪位能备份出RTD2120L+RTD2025或其他相关芯片程序的方法,加1000点经验给他!

网友:
说了这么多,到底各位如何备分各种品牌液晶的MCU程序啊,要是以后真的见到了MCU程序坏的,不就难办了啊,快来说下子听。

网友:
所谓“备份”就是指把工作正常的机器的程序读出来,以备恢复程序之用!

网友:
renwenjun 13:24:46
居我所知
renwenjun 13:24:49
目前是没有
renwenjun 13:25:02
厂家的只需要往里写
renwenjun 13:25:13
不需要备份那个里面的数据
辉煌电子 13:25:22

renwenjun 13:25:53
要读那个目前知道的是ALL100能读
renwenjun 13:26:06
但那个7K多
辉煌电子 13:26:23
我在那论坛看,看他们讨论
renwenjun 13:26:30
那个LQFP48的座也很贵
辉煌电子 13:26:32
renwenjun 13:27:07
所以目前有提供RTD2120的数据人都是来自厂家或其它渠道
renwenjun 13:27:27
自己读的目前是不可能的

网友:
那么,想要你的1000分,只有去买ALL100了

网友:
厂家的工程师调试的时候只需用专用的调试编译工具往里写,达到要求后只需在平台软件里备份数据就可,即可定型,定型后就是我们常见的BIM或HEX!

网友:
楼上哥们是BIN HEX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厂家的工程师调试的时候只需用专用的调试编译工具往里写,达到要求后只需在平台软件里备份数据就可,即可定型,定型后就是我们常见的BIN或HEX!

网友:
不用备份,只有写进去

网友:
这样啊,要是没有一样的怎么写

网友:
那要是没用需要的程序可怎么办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