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主板刷BIOS后不能启动

楼主(2009-06-01):
一块方正品牌机拆机主板 精英ECS P4M266A-M2

刷BIOS后开机不能自检

刷之前的问题:开机后随便运行一个软件,CPU占有率就达到100%

求解决办法

网友:
BIOS本身刷错或没刷好
BIOS芯片没安装好

网友:
估计是系统有问题或是散热有问题

网友(2009-09-27):
很可能是BIOS的版本不对,不知道你是哪里下载的。问题很明显了,就是BIOS刷错了。再刷就是了。你应该备份了的吧,没备份的话,再下载吧!!

网友:
官网下个刷上在说别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