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NC6000点不亮

楼主(2009-06-01):
能加电,电流0.46A,CPU微热,CPU 电压0.95V,,,,加焊MAX1987无效,BQ上的供电都有,下一步应该查查什么啊?
cpu
点不亮

网友:
加焊了一下北桥,故障依旧(电流现在0.41A 不掉电)

网友:
我现在手上还有这个机器啊。。。。还没有好啊。。。有时候好了,一装散热片就不行了啊

网友:
嗯,这个机器我也没修好,直接给客户了,楼上这位兄弟 这个机器应该是CPU座的问题,你也别修了

网友:
NC6000这套机子非常经典啊哥们,都被你碰到咯!~强!~
先上开机板看电脑是多少,正常情况下,不上其他治具(也就是不上CPU,DDR)电流是0.29,电流不正常的话,在0.15左右的话,那加焊一下U1009,这芯片容易空焊。还有就是看有没有短路,经常是3S电压短短,这个电压短路是最难修的,曾经把所有关联的零件全拆了也没把短路修好。如果电流正常,那再上治具,如果电流从0.41跳上去,那这板子就OK。你最好去弄一下电源供应器,可以看到主板电流的跳变!~个人建议!要是有问题加我Q聊哦!597781272

网友:
先上开机板看电流,打错字了。不好意思

网友:
用BGA机加焊CPU座子应该就好了

网友:
有BGA就是好想焊就悍

网友:
做一下CPU座吧。
我做过。

网友:
我把这个本的通病都做了 还是不行啊 急求啊

网友:
再焊下北桥 吧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