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VDC-TVM/S通电十秒断电

楼主(2009-06-01):
今天拿到一块华硕主板,775座,VIA芯片组,故障为通电约10秒后断电,经测量全板电压正常,无元件发热,取下网卡故障依旧,换IO8712后不能通电,再换,能正常触发,但不能跑码,也不断电,判断为IO坏,再换一块,通电检测内存不过,关电源,插上内存,跑码但点不亮,再关电,再开,又是过10秒断电,现在已取下75232,再换8712,能通电,不断电,但不跑码!高手指点一下,会不会有其它地方的问题导致烧IO, 在线等

网友:
换I/O要找同型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