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 pg 和复位电压过低

楼主(2009-06-01):
一块 磐正8rda+的462 NF2主板,主板能加电,点不亮。情况说明如下:

1.诊断卡显示FF,复位灯正常,
2.cpu核心电压正常
3.复位和pg很低
4.先从假负载pg测试点开始跑线路(如图),最后发现和一个lvc06a(应该是门电路芯片)的第10脚相连。lvc06的参考图如下

请教一下:
1.有没有可能是这个lvc06坏了,或者再继续追第11脚的来源?
2.这个pg测试点相连的接地电阻的作用是什么?

网友:
重新刷一下BIOS,80%会好。

网友:
有没有测那个电阻啊?有可能补它拉低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