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暗屏

楼主(2009-06-01):
刚收了台IBM的T23,开机亮了一下就暗屏了,高压条是好的 ,屏也是好的,灯管也应该是好的,小弟毫无办法了,请高手们帮忙

网友:
有没换屏线啊  IBMT2系列的屏线坏的多

网友:
看看高压的工作条件有没有,即16V主供电,3。3V信号和接地都正常吗?T23应该是屏线有问题,导致前面的三个工作条件没满足,很多T23都是这样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刚把灯管重新接了下,想不到就好了,屏线也接了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