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装不上驱动

楼主(2009-06-01):
我的一块:NVIDA GEFORCE 6600的显卡装不上驱动.也是一个怪毛病,不装驱动就没有一点事,用着也不黑屏不干嘛,只要装驱动就黑屏.而且板子还工作就是显卡(风扇)不工做了.

网友:
你这个我不好判断什么问题,但是我碰到过一个也是显卡驱动装不上的事情。客户去年装的新机,但是可能图便宜,装了个便宜点的独立显卡。我给他装显卡驱动的时候按照型号怎么也装不上,后来找了个Everest一看原来是个假货。

网友:
你说的这种显卡是板载的还是独立的啊

网友:
你把显卡各点阻值测量下。还有不装驱动前和后的  电压分别测量下  传上来
让大家帮你分析下

网友:
GPU的问题大些。。

网友:
估计 芯片虚焊可能性大些

网友:
用个 超级兔子驱动天使 装下看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