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V3000机器求助

楼主(2009-06-01):
一台HP V3000的机器,AMD的CPU,NV6150的北桥,开机无显,电流为0.25

测各供电,除CPU电压外,其他电压均已经产生。

对CPU供电芯片MAX8760进行测量,发现如下情况。
1、V+有18V供电
2、VCC,VDD均有5V供电
3、6脚SHDN#有3.3V供电

问题出在第8脚无REF电压,更换MAX8760后故障情况未有变化。
示波器测开机时REF有跳动现象。

很困惑,请高手出来指点下。

网友:
加焊北橋 應該就會好

网友:
检查一下,是否是芯片保护了?

网友:
别急,拿到主板,首先要先检查,看是否有哪些元件空焊,漏焊,然后再看有没有烧坏的痕迹。先不急着去换桥,万一没换好,PIN角给你弄坏了,那这板子基本FAIL了。还有就是要多量,看哪里有短路,一般来说,主板短路的很多。

网友:
桥暂时还不会去动,按理后级有短路会影响到BST电压,导致无CPU供电,但为何无REF电压,从图上看也找不出跟北桥相关联的信号。

恳请高手帮分析下

网友:
显卡的问题。把显卡从做!

网友:
用力按住CPU是否能开机?V3000的座子容易虚焊。

网友:
lz说的对,坐子可能性很大

网友:
我也知道这款机器的北桥,CPU座虚焊的情况比较常见,但不出CPU供电,无REF电压,是否会跟CPU座虚焊有关?如果有关,是怎么样解释相关性?

网友:
晕。 CPU座子虚焊了呀。 修到不知道多少了呀。 2000   3000的 通病呀。 搞定就OK

网友:
CPU座子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加焊试试

网友:
CPU供电电容换换试试

网友:
cpu 座 开了

网友:
我前几天修了个是显卡的问题.

网友:
目前的情况是,我试过加焊显卡,更换了CPU座,更换了CPU滤波电容。还是没有改观,不知道楼上讲处理显卡之前是否测量过CPU供电及CPU供电的状态?

网友:
哪位大哥统计过,遇到的3000的机器是北桥问题的多,还是cpu座子的问题多?

网友:
查CPU供电的条件是 不是 都满足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