继续请教显卡BIOS的问题

楼主(2009-06-01):
显卡BIOS的型号为PM25LV512,各引脚电压分别为1-CE#(3.3V),2-SO(1.5V),3-WP#(3.3V),4-GND(0V),5-SI(0V),6-SCK(0V),7-HOLD(3.3V),8-VCC(3.3V),请问高手BIOS芯片是否坏,以及各引脚的功能定义,谢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BIOS块是好的。我给你个图你看一下

1脚为片选信号脚,也就是当显卡未被选定的时候,数据就不会接受第5脚(串行数据输入脚)此时第二脚将继续留在高阻抗状态。
2脚为串行数据输出
3脚为写保护
4脚这地线
5脚为串行数据输入
6脚为串行数据时钟
7脚为持续的高电平(个人理解)
8脚就是VCC喽

网友:
谢谢热心的版主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吗。

网友:
显卡点不亮,GPU重做了无效,想刷BIOS又没有八脚的转接座,只能先放着

网友:
刷BIOS可以用PCI的卡刷阿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可以用PCI的显卡点亮了再来刷显卡的BIOS的,再就是可以在刷BIOS时看看能不能找到这块显卡,如果要是找不到,显卡点不亮就很有可能是GPU挂了!!

网友:
如果是这个八脚的BIOS芯片,可以用编程器刷显卡BIOS,只是这个有点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