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VGN-A11加电不亮

楼主(2009-06-01):
SONY VGN-A11偶尔能亮 压紧内存迅速死机 更换内存加焊内存槽无果 拆机后再没亮过了 待机电流0.01开机触发电流上到0.49A有时就掉电从启电流上到0.49A CPU主供电0.95V时钟复位均正常 内存供电2.5V AD线打阻值一直正常  这个机器上测试卡不走码仅仅有个3.3V灯亮  求助给点思路

网友:
按住北桥看看能不能亮。好像没过内存

网友:
压北桥 CPU 显卡 南桥 一样不亮 感觉也是不过内存 谢谢回复

网友:
我用打阻卡测试DOM都对地短可能就这样设计的 四个时钟测试点电压时有时无电压偶来出来有时跳变0.1~1.4V 但量者也不直接通时钟电路 时钟电路供电正常 旁边的33欧电阻等均正常 CPU时钟0.43VminiPCI 时钟都有 主晶振1.4左右有压差 时钟输出33欧电阻有两组电压 一种1.67V 一种0.43V 内存时钟是北桥(INTEL)提供的么?但没法子跑线路 咋整都不亮机 送来时手压内存可以亮机呢 拆机加焊了一个内存槽后再试就没见量过了应该没有焊接短路 打阻值都正常 裸板电流上到0.48A停下来或是上0.48A后掉电重启还走到0.48A不亮 测试卡也许不支持不跑码 仅亮3.3V灯 CPU供电0.95A 时钟复位PG均正常 请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