难道真的是南桥坏了?

楼主(2009-06-01):
ASUS p5AD2-E USB接口不能用,其它都正常。该板的USB供电由5VSB提供,检查发现5VSB电压已被拉低到4.1V。查3.3V稳压器(B1202)输出只有2.8V,而且很热。拆下来测5VSB已正常,稳压器输入端也有5V,更换稳压器后故障依旧。这时发现南桥很热,难道南桥短路把电压接低?于是测3.3稳压器输出端对地电阻,发现只有30欧,测A14也是一样,拆网卡还是一样,难道南桥真的坏了?

网友:
桥坏的可能性很大。

网友:
想断开南桥的供电试一下,可是找不到是从哪里供的。大家帮忙想一下还有什么好办法?如果就这样用估计南桥很快就玩完了。

网友:
你搞个转接卡好了。也一样有钱赚。

网友:
A14对地30,坏的可能96%~~~

1、测USB接口的data-  data+引脚的对地阻值看下~~~
2、如果对地阻值不一样,就是南桥内部的USB管理模块坏了~~
3、补救方法:买一块PCI转USB的桥接卡,就能实现使用USB的功能!!!

网友:
测USB接口的data-  data+引脚的对地阻值都是正常的都有510欧。除了南桥还有没有其它可能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南桥部分损害  最好换南桥  要不也用不了多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