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I9200 128M 小花,请版主看看测试结果

楼主(2009-06-01):
用R6测试 ,选第7项能通过 ,全部测试出现下面的错误,坏了哪几颗, 看不懂

网友:
应该是A通道第二颗显存。
最好上个显卡实物图

网友:

再补一个图 是前面两颗后面两颗

网友:
先查一下显存旁边的电阻有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楼主现在你的卡什么故障?

网友:
“用R6测试 ,选第7项能通过”?

为什么老用“第7”测?

网友:
R6一般用1测试的哈哈
不知道小弟说得对不对啊
说得对请给我加威望啊哈哈

网友:
谢谢大家,已解决,先回版主的话,是DOS下有一点点竖条,进系统就更大更粗的竖条,点一下桌面的图标出现方块,没有办法判断,反正全部打了也只有64条数据线,就一颗颗打数据位阻值,打到背面从上往下数第一颗有一个数据位对地只有30多欧万用表作死的响,心中大喜,呵呵,问题找到了找一个差不多型号的换上问题解决。只是不懂测试出来怎么是这样的结果。再问一下版主R6快速测试是用第几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