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块杰灵845GL主板都出现手摸晶振开机现象,换过电容和 ...
三块杰灵845GL主板都出现手摸晶振开机现象,换过电容和晶振无效

楼主(2009-06-01):
三块杰灵845GL主板都出现手摸晶振开机现象,换过电容和晶振无效,只要开机就一切正常,请各位师傅帮忙1
主板

网友:
在换晶振试,再不行查南桥是否正常,

网友:
不是还有个电阻吗。。106或105之类的换了吗?还不行就清洗一下南桥看看。。等干了在上电哦

网友:
其中一块本来用的好好的,我把上面的电容电阻晶振都移到坏板子上都不行,后来我又小心的把这几个零件移回到原来板子上,结果好板子也出现这种现象,真把我给气坏了

网友:
冯学光
多练习一下手工 可能没焊好 要不就是温度高了 配件有点损害了

网友:
南桥可能坏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