板子老修不起来,烦!

楼主(2009-06-01):
我这有块tj-845gl的板,开机一路跑到7f,显示器开关那变为绿灯,但是就是没图像,键盘插上去是有反应的,我换过显示器,cpu,内存,vga口,问题依旧,而且这主板没有独立显卡插槽,郁闷,是不是北桥挂掉了呀?
cpu
显卡

网友:
有示波器可以测下显卡头输出正不正常。。也可以去找块PCI的显卡插上去看看

网友:
NB坏的可能性大啊

网友:
看看北桥到VGA的线路有没有断,主要看看主板底面

网友:
找块PCI的显卡插上去看看,能不能亮~~~

网友:
RGB电路没有工作。。

网友:
请心在飞翔解决一下好吗?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的

网友:
bios找不到!!

网友:
查下飞翔老师说的三基

网友:
我觉得跟BIOS没关系,那个PCI的显卡先试试

网友:
问题还是在RGB 三基色上,显示器亮绿灯证明行场都没有问题,显卡的可能性大些,不行压下北桥看看有没有反应

网友:
我也有一块一样的板
自己修来修去还是不行
拿到同行那里说是北桥坏了

网友:
现在还放在那里
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北桥

网友:
量三基色的对地阻抗
把75欧的 电阻拿掉

网友:
阻值正常的话多是NB
内存洗一下

网友:
那应该是黑屏,你查三基色的阻值正常不,刷个BIOS 和北桥的问题

网友:
用PCI显卡试下最方便知道结果

网友:
仔细查一下显示器接口的对地阻值,仔细观察从北桥出来的引线是否发黑氧化等,

网友:
其实搞维修的目的是想弄清故障所在,找一PCI的显卡装上故然可以,你这块板子很显然是集成显卡出了故障,先按压北桥,如果还不显示的话,应该是北桥损坏了,像你这块板子,装一块PCI的显卡算了!

网友:
我的故障跟你差不多,一NF4,南北合一的,V星9550的AGP独立老卡。先是可以亮机,只是进系统时,滚动条滚了一个小时都进不了系统。加焊桥后跑7F,不显。没办法是一个好朋友的的板。想给他尽下力,于是拆下来植株。做完后,加电,一路跑到FF。结果朋友丢给我一包30块钱的黄鹤楼!555555555555555

网友:
先打下AD植,把北桥上的散热片移开,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量北桥上的电容两端电阻,再把测量的数据传上来或刷BIOS试试

网友:
应该是北桥的问题

网友:
先刷个BIOS

网友:
主机的问题的可能几乎为0,可能是你的刷新频率过高了

网友:
建议用PCI显卡来确定问题

网友:
多为北桥挂了

网友:
判断北桥的方法:打内存槽的所有AD复合线的 阻值,显示“1”,“0”说明坏掉了

网友:
刷bios 试试

网友:
换片板试下要确定是主板

网友:
查一下CPU的兼容性,然后刷下BIOS试试看

网友:
可能是北桥挂了吧。。。

网友:
晶振坏了吧,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,换实时晶振就好,你试试吧。

网友:
我也有一块,这个板子,也是同样的问题,估计是北桥不良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