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620急救

楼主(2009-06-01):
加电掉电,电流走到 1.06A 时掉电, 拔掉内存不掉电, 电流0.95A,  CPU  内存供电正常,显卡供电也正常,会是显卡虚焊了吗?不敢乱焊

网友:
哈哈哈没事你要练练吗

网友:
独立显卡就试试

网友:
D620最爱坏NVIDIA芯片,不管独立显卡还是集成显卡的

网友:
LZ的故障和我上次遇到的一样 你那机器是不是独立NV7200的显卡 只要加焊显卡就好了 不过时间不长又要返修的 最好取下来从植株吧

网友:
显卡或北桥。。。。

网友:
修到好多了  内存到北桥中间的排阻坏了。 修到好多。 都是这样的

网友:
我碰到都是显卡

网友:
我遇到过是显卡虚焊了。

网友:
最好取下重新植株,而且在焊盘上拖一层有铅锡再刮平。

网友:
还是先量一下确定了是内存还是显卡问题再做下一步

网友:
8楼不会是在误导吧

网友:
是不是你的表电流设低了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