升技M2PV主板XP滚动条断电

楼主(2009-06-01):
AMD3800+ 升技M2PV主板 此板极易损坏CPU供电那里的管子,这个板也是修过的,刚修好的时候没问题,用了有3个月吧,现在问题和管子坏不同,管子坏的时候是只要插上CPU独立供电开机瞬间电源就保护了,现在是开机进XP 在滚动条那里断电,也不是每次都这样,10次有8次,进去以后使用正常,偶尔死机(非常少.20次没1次死机),基本都是在XP滚动条那里就断电了,系统从做了,内存 电源 硬盘都已更换过,BIOS刷过,BIOS电池换了,均无效,能确定是板子问题吗?因手头没同型号的板子,另外ABIT已经倒了,也无法返厂维修!

网友:
散热都检查过,包括给桥加风扇都无效,冷机开机都断电,应该不是散热问题

网友:
WINDOWS进入系统前一刻,需要很大的电流进入桌面。那时候CPU几乎是100%运算。试试从这方面入手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加焊CPU座 我遇见过类似的事 你参考下

网友:
加焊下北桥吧

网友:
还有其他办法吗

网友:
故障点基本找到了,应该是桥的问题,是不是虚焊就不知道了,从做了个系统,系统在发现集成显卡的同时就断电了,单插一个显卡就没问题!应该是集成的显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