冠捷OEM的联想17液晶,图像显示1秒,灭2秒,如此反复,如何修?

楼主(2009-06-01):
冠捷OEM的联想17液晶,图像显示1秒,灭2秒,如此反复,如何修?
没修过显示器,手上倒是有万用表和电烙铁。
不知如何开始检修?
还是先邮购4个C5706回来换看看?

网友:
补充一下,电源和高压板是一体的,715L1103-D

网友:
我觉得是驱动板的故障,有通用板的话换一个点屏试试

网友:
应该是灯管的故障,可以外接灯管试试。

网友:
再补充一下,间歇显示的那一瞬间,图像显示是正常的。
如果拔掉灯管,电源指示灯就能常绿。
另外发现电源滤波那2个1000uf 16v电容有点鼓。

网友:
断开灯管时,CN102的12v,5v,on/off电压均正常。
接上灯管后,12V在12V和7.8V来回跳动,5V也不稳定。
接下来要怎么修理?

网友:
估计是电源电容的问题,这故障修过,但不是你的牌子

网友:
应该是灯管和高压板的问题,先换高压板再换灯管

网友:
电容鼓,,,,

     换掉肯定能好。

          电压降低过后就保护而关机了,等电容电压一充足后就重新启动。
          简单的说就是电容带不动负载了。

网友:
9楼老兄说的对的

网友:
把电容全换就好了,注意电容的质量要好点的,不然不出两个月准返修

网友:
换了2个1000uf 16v电容,好了。
谢谢大家!

网友:
电源滤波和开关管,在一个就是驱动程度

网友(2009-12-26):
电源滤波和开关管,在一个就是驱动程度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前半句理解,
可是后半句啥意思?后级“短”坏?

手里有两台一模一样的联想17正屏,主控确定OK(已经修复一台,主控调换使用以证明另一主控也是好的),可是还剩下的一台故障不接灯管一切正常(暗屏但显示正常)只是一加灯管(灯管好,即使是插上外边的灯管也一样。。。)就像电源负责不足一样,电源开关管换掉,431已经换,电源高压一体换所有电容电解已经换,容易也适当增大了,可是故障依然。。。。。头晕了!

网友:
9楼老兄说的绝对对

网友:
那就改高压条啊,反正一个通用高压条也才十几二十块。肯定是高压条的问题。

网友:
你的显示1秒   灭2秒  主要确定一下灭的2秒是没背光 还是没数据  把故障的范围锁定

网友:
换了2个1000uf 16v电容----16V不行的要25v才能用的久

网友:
电容有鼓的就先换掉,

网友:
可以检查一下,电容是不是有问题,如果没问题可以加一个高压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