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-VK8T890M主板不认160G串口硬盘

楼主(2009-06-01):
L-VK8T890M主板不认160G串口硬盘(是新买的)但能认80G硬盘,是否需要升级BIOS?谁有这BIOS的资料能发给我吗?或者那位师傅有高见能否赐教.谢谢.

网友:
你买的硬盘可能是SATA II代的,换个一代的试试,

网友:
把硬盘上的跳线跳成SATA I就行了

网友:
谢谢各位,我的硬盘是WD的,跳线部位只标有PM2,OPD1,FW;那一个是设置SATAI的呢,还是有南桥真的是VT8237R!是没希望了吗.

网友:
我升级过一台联想的机器,用的是精英的K8M890(KM890芯片组,型号不记的了),分了三步走:
1。刷BIOS
2。打开BIOS中的SATA控制器
3。跳硬盘跳线,设置成SATA 1。5G

网友(2009-07-17):
回复 网友A:

你好,想请教你一个问题。就是你的板子的北桥旁边的50N03的场管是不是很热啊。。。达到了非常烫手的状况呢。。。麻烦告诉我一下谢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