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北桥上的电容有3个只有75欧正常吗

楼主(2009-06-01):
如题,谢谢各位大侠了

网友:
正常的~~ 一般10以上都正常~~~

网友:
正常  对地阻值也很小

网友:
正常现象。。。。

网友:
因该正常  看反向电阻

网友:
北桥上面的吗,那绝对是正常的,因为那都是供电的滤波电容、

网友:
CPU那边一组的应该要低一点。。。

网友:
正常的.不小10就是好的

网友:
有的只有几欧都正常

网友:
20以上为正常

网友:
还有只有 8 9 欧姆的

网友:
取下来测的还是在路?

网友:
这个很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