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pson LQ-1600K3+奇怪问题

楼主(2009-06-01):
故障:不通电
简修流程:电源开关管坏,保险坏,还有一个二极管坏。全换之。后面便有5V和35V输出,
然后与主机相连,结果电是通了,各指示灯也亮了,但是电源开关不受控,关不了机,按其它的按键都可以用。于是用万用表打开关两脚的电压,发现是正常的。

   最后老板在其它地方拿了一块电源板回来换上就OK了,开关机都正常,但是把原来那块电源板换上就不能关机。

网友:
看来你不是行业内人

网友:
电源板的问题.上面的一个小场效应管坏了

网友:
电源板坏了,一般就是保险、场管烧了,检查的时候,用万表测测看,有没有坏,就知道了

网友(2009-09-06):
领教了,有学到一招

网友:
具体型号记不起了,应该是TL431附近的一个坏了。

网友:
看看在电源板输出部分有个TL494
或是别的控制芯片问题

网友(2009-10-15):
领教了!谢谢各位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