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x-945gclm 无主供电。。

楼主(2009-06-01):
zx-945gclm。。无主供电,场管无控制无输出电源IC  L6713A已换了。。。测电源IC的供电正常。。到这里就无思路了。。请教大家!!谢谢~

网友:
1. 检查17脚输出使能。
2. 检查45-39脚VID0~VID7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换个CPU 试试

网友:
请坚持FB SS EN等信号跟VID

网友:
FB是反馈,SS是软启动,EN是使能信号,看来好多英语难到了好多新手。

网友:
哦。。能不能解释清楚一点。。。。SS,EN,FB,正常的电压各是多少。。。还有电源IC的工作条件???再请各位了!!!谢谢!!

网友:
1. 检查17脚输出使能。
2. 检查45-39脚VID0~VID7是否正常。
引用 网友B:

17脚为:5.38V。。。comp脚:5.35V     FB脚:0.09V     接下来怎么测。。

网友:
查看EN脚是否有电压``

网友:
45-39脚VID0~VID7你怎么没测呀?还有测下49脚 TM  温度监视。

网友(2009-12-25):
今天拿到同样的板也是无主供电,Q1,Q2全无控制,经测量管子全正常,于是换了L6713A,但是还不出主供电,怀疑IC有问题,在更换第二个时把第63、64脚给整连锡了,发现64脚是NC脚也就没管它,换上之后加电,一切正常,当过了一会不复位了,量了下又不出主供电了。请问NC脚是空脚吗?IC怎么有烧了呢?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NC脚和别的供电脚连到一块的话,对板子有影响吗?是不是因为这,那个IC才烧的???

网友(2010-03-02):
IC坏的多,要不就是电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