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店福音~DIY电烘箱

楼主(2009-06-01):
像我们普通的小店买烘箱太贵。没有的话修进水的机器还很麻烦。就不如买个二手的烤箱改下来用 整个下来不到二百块钱.
首先一个二手的烤箱 我买的是40多1000W的(其实用一半就可以了1000W烧几个小时电费也不便宜)。一个普通的温控30多+继电器10+电源28+开关2+电表箱28+探头=不到200快

网友:
谢谢分享
特别是楼主还写清了价格

网友:
我花45元买了个全新的积压货消毒柜,全不锈钢的,原机就是数显的,里面2根发热管。
手工做了个门轴3元,合计48元。

网友:
用来烤主板吗? 还是手机啊。手机比较经常进水啊.

网友:
这东西便宜倒是便宜
就是耗电哦
一般一烤至少德烤个个把小时吧
现在门市电费都所以1元一度

网友:
我收购了一个二手的微波炉来改装,加有定时器,温控器,一共要150左右

网友:
楼主很有想法
烤箱是电老虎哦

网友:
500W的。。开起来也心疼啊。。。。

网友:
又是一个电老虎呀

网友:
我直接就用个可调温的电烤箱。我姐姐家微波炉换下来的。

网友:
楼主真是历害,不知拷板时要怎么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