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飞利浦 17 LCD 黑屏

楼主(2009-06-01):
一台飞利浦 17 LCD 黑屏,,开机正常一下 亮了大概6秒就黑了 而前面的 指示灯一直是绿色,而说明驱动板是正常的,可能问题在高压上,,有谁知道呢???
黑屏

网友:
电源与高压一体板的问题

网友:
直接套2跟灯管上去试就知道了

网友:
像你这样的情况,我修的多是灯管有问题

网友:
飞利浦 17 LCD 容易坏高压线圈.

网友:
太奇怪了 我把灯管拆下来 直接接在高压板上 没有问题 为什么只要装上去 就亮一下 就黑屏了 》?

网友:
灯管接触不好吧

网友:
那只能说灯管接触不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