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明基FP92W 白屏问题

楼主(2009-06-01):
一台明基FP92W, 开机白屏,驱动板有5v,3.3v电压,拔掉屏线,驱动板屏线出口有4.98v电压,由一A01A管提供,插上屏线,A01A没输出电压,线是好的,给屏强加个5v电压后,屏保险烧断,怀疑屏电路有问题,屏电路不懂啊,没办法下手,跪求跪求!!!!
求助

网友:
屏电路有什么元件说说

网友:
这款显示器的屏电压转换电路还是比较好修的.看上去比较简洁.

网友:
能说说主要参数吗,网上搜了下,关于屏电路的资料几乎为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