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3680 进水不开机,维修高手过招

楼主(2009-06-01):
今天客户送来一台宏基3680笔记本,进水了,我打开后 ,用洗板水把水迹洗了下,可以开机。但是第二天就又开不了了,打开测试待机3.3和5V电压正常,PC87541 2脚电压3.3V,158和160时钟,电压0.6V正常,不过可以短接此芯片的1和2脚 ,就可以开机显示。偶尔也能按键开机,要是能开机就没事,要是隔几个小时 ,就又开不了啊,现在按键上 没有电压,我 换过按键,还有PC87541V ,故障依旧,高手看看,以下如何维修。 能开机桥应该没问题,而且我加焊过,没有方法了,高手帮帮忙

网友:
估计进水后有 电容电阻变值了。仔细检查一下,实在不行我有好的板子

网友:
那板子多少钱啊,那变质了,就有时能开,有时开不了啊,不过我看上面电阻黑的,也没有阻值啊 。有电路图吗,传份,感激啊!

网友:
图纸没有的干活。不确定的阻值可以问我。板子在交易区

网友:
请问老大,从哪块查,电阻或是电容是否变质啊,交易区怎么查啊

网友:
进水的地方有发霉腐蚀的 地方,就查那里的电阻电容。我QQ23842198

网友:
我都清洗了,忘记什么地方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