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TC-7002FD开关电源不能启动,修了这么多年第一次遇到

楼主(2009-06-01):
此机保险管完好,电源部分也没发现坏件,更没有烧过的痕迹,断开电源次级的各级输出,只在+B处接60W灯泡,通电开关电源无输出(电源不起振),KA3842的7脚电压在11~14v之间变化,8脚电压在0~2.4v之间变化,3脚为0v,仔细查遍开关电源初级未见一个损坏的元件,试代换过KA3842、开关管,以及7脚所接的100uf/25v,电源还是不能起振,实在是没辙了,大伙帮忙看看吧!谢谢

网友:
8脚电压达不到5V,所以不会起振的,把3842拆掉,看7脚电压多少

网友:
3842组成的开关电源应该不会太难修,若3842是好的,只需仔细查外围元件有无损坏和变值,已代换的元件是否正确就可以了。1脚到7脚有个稳压管损坏率比较高。

网友(2009-08-13):
把3842  换了

网友:
次级有没短路?查3842第7脚供电的整流二极管及限流电阻.

网友:
检查下电源次级有没有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