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NEC笔记本改高压的问题

楼主(2009-06-01):
关于NEC笔记本改高压的问题,我就是不太明白,NEC笔记本的高压坏了,一般都是改装高压,我想请教各位高手,改笔记本的高压是不是要改四条线(电压线\地线\控制线\亮度线)?还是象改液晶高压那样只需改三条线就行了(电压线\地线\控制线)?麻烦高手们

网友:
改3个就OK了

网友:
多谢你的高见,可我试了接三条试了很多遍都不行啊,我确定我接对线了。

网友:
难道改笔记本的高压需接多少条线要看高压条的芯片?

网友:
用通用高压条  注意其控制芯片  决定他的工作电压  改三线就可以了  供电脚一般与保险电阻滤波电容相连相连 地就容易找  控制脚一般和二极管相连再致控制芯片  注意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触发

网友:
你的高压条 是几V 的 啊  还有你笔记本 是几V 的啊`

网友:
注意高压板和电压,是5V还是12,这个不能混用,如果接对了还是不亮,可能是弄错了

如果是12V以上的,最好接四条

网友:
最好接四条,否则屏幕亮度就暗

网友:
接三跟就可以,接的时候尽量找短路概率小的地方接,首先要确定飞过来的电压符合你的高压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