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6-01):
各位大虾 本人有台显示器 OSD调节菜单其他的都可以调节 就宽度不可以调
请问这是哪里出了问题
显示器

网友:
什么宽度,是上下还是左右.

网友:
应该 是左右 就是调不满

网友:
增大逆程电容试试,比如1600V/362J换成1600V/392J

网友:
查查行幅TIP122 如果没坏就改改逆程电容,

网友:
DELL m792 17纯平寸显示器,左右宽度超出屏了,不能高调窄, OSD菜单可调,但图像没反应,故障点一般都在什么地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