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下,NF4的桥是否通用

楼主(2009-06-01):
发现NF4-A3的桥挂得挺厉害的,手上有别的NF4的桥,有754的、939的、AM2的,不知道通用不通用。

网友:
基本能用。但要注意,高代低可以,低代高不行。

网友:
有 没有高、低版本的排列?我好对比一下
谢谢飞翔

网友:
nForce4系列从高到低主要分为nForce4 SLI、nForce4 Ultra、nForce标准版和nForce4 4x这四个芯片组。相对于威盛的K8T8XX等系列,nForce4的主要优势在于全部支持PCI Express x16显卡,而nForce4 SLI芯片组更是可同时让两块PCI Express显卡同时工作。

  在nForce4系列芯片组中,nForce4 4x是面向入门级的低端用户平台的,它正是为了缓解在低端桌面平台上nForce3 250不支持PCI-E平台的尴尬局面才推出的。

  其实nForce4-4x属于nForce4的简化版本,主要针对的是低端Socket 754平台的芯片组,他的最大特点便是支持PCI Express x16、板载了千兆网卡,支持10个USB接口、nVIDIA RAID功能,支持nVIDIA Firewall 2.0,支持nTune Performance工具。由于定位低端,所以nForce4-4x在一些功能上进行了相应的缩减,如:不支持SLI、仅最多支持4个1.5GB/s的SATA驱动器以及支持800MHz的系统总线。

网友:
NF4-A3的桥面起泡了,一般就是坏的多了,这类芯片买起来比大南桥芯片便宜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