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23无法给电池充电!

楼主(2009-06-01):
前几天维修了一台T23的本本,今天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经验分享,如有不足的地方,请大家多多指点。
     刚开始接到客户送来的本本,原状况是无法开机。拆开本本一量,发现Q33坏了,换个新的MOS管,看代码管开机正常了,三下五除二,把本本装好,装上电池,开机也正常。用了一会,电池快没电了,插上外接电源,一下子黑屏了。心想,应该不会又烧了吧。然后把外接电源拔掉,再开机又正常。把电池拔掉,接外接电源,也正常。电池和外接电源同时接,看电流有5A。肯定里面还有什么地方短路了。只好再拆机,修主板。
     初步分析,应该是外接电源与电池同时经主板供电,这样外接电源直接给电池冲电所致。在把电池和外接电源同时插上时开机量到Q58一直是高电平。

如下图所示,由于本人没有T23的电路图,只好看T30的,以下图为T30电路图,希望不会给大家带来误解

在什么情况下,Q58会一直为高电平呢?只有在主板没有检测到有外接电源时,才会使用电池给主板供电,因此查外接电源检测部分,查-EXTPWR这个信号在接外接电源时,是否有高电平,如下图所示
此板-EXTPWR信号为低电平,然后,更换Q32之后,-EXTPWR这个信号正常。主板故障排除。

网友:
+16VSRC是电源适配器,接上后D9反向导通,D4导通,Q32导通,漏极低电平正常啊。楼主是怎样分析的?
两图中的电路也不知道怎样联接,没参考意义

网友:
+16VSRC是电源适配器,接上后D9反向导通,D4导通,Q32导通,漏极低电平正常啊。楼主是怎样分析的?
两图中的电路也不知道怎样联接,没参考意义
引用 网友A:

谢谢的提醒,原状况是Q32第2,3脚都为高电平的,更换之后第2脚为高平,第3脚为低电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