优派vx922开机黑屏 电源灯绿色闪烁

楼主(2009-06-01):
优派vx922 19寸LCD,间歇性开机后黑屏,电源指示灯绿色但不停闪烁。不插vga线时电源灯黄色,正常显示“无信号”。
多次重新启动电脑有很少的机会可以显示器正常启动并进入系统,正常进入后可保持一直正常显示。
也有一些情况开机时显示正常,但进入windows时又出现同样故障。
替换显示器验证电脑主机正常。
拆机后发现上方3个电容好像有点鼓,想请各位高手看一下图,帮我看下还有别的异常么?这3个电容是否看起来有问题。谢谢

网友:
电源部分问题,肯定的了

网友:
当然是电容的问题了,最好把他们换掉

网友:
先换了再说,那是输出滤波电容。应该是16V1000的

网友:
先把有问题的电容换了哇~~

网友:
换了电容再来问啊,电容这么容易坏,肯定是电容问题引起的了。

网友:
这三个是电源的电容,换了再试机,一般就是这么点故障,

网友:
先把三个是电源的电容,,不行再查查下  12V  5V   看看电源部分正常吗?

网友:
电容都鼓成这样了

网友:
换了再看情况。。。或许换了就好了

网友:
换了电容就OK了.

网友:
换了肯定会好!

网友:
一进来`还没看解析```

就看到有电容起包了``呵呵```

先排除``呵呵`