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4v8x-mx不跑马

楼主(2009-06-01):
p4v8x-mx

原来是没复位 ,是时钟ic供电问题,修好复位,但没有跑马。哪里问题?bios写过。没有flame信号。谢谢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心在飞翔 大哥帮助下, 修好时钟,有复位,跑ff,没办法,就加焊南北桥,跑马了,但是显示硬件信息时停住,涮了心在飞翔发来的bios,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