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845GL-M2跑C0怎么修

楼主(2009-06-01):
求高手指点一下,内存工作条件正常,BIOS也刷过,IO也换过。。。

网友:
如果U座是BGA的 ,检查是否空焊
这板子就爱这毛病

网友:
压CPU座看能不能跑码~~

网友:
精英主板最爱CPU座子空焊了。是它的一个经典通病来的。你得用带灯仪看下子。

网友:
显然是座虚了嘛,压着开机,或者用带灯测试仪器测量一下就知道了,

网友:
应该是座子问题 焊好过不少了 楼主加焊一下试试 成功率很好的

网友:
精英的主板现在座子虚焊的多  焊一下一般就好了

网友:
C0一般都是CPU周边的问题啊

网友:
压着北桥开机看看

网友:
U座虚的可能性大一些的,北桥的几率很小的

网友:
两个重点怀疑对象,第一CPU坐,因为主板检完CPU后开始检内存 CPU不过,先用手压座子试试,不行的话那就是北桥的问题了!!!!

网友:
CPU的问题
虚焊或未插牢~

网友(2009-07-29):
cpu座空焊,或者北桥空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