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3000不充电

楼主(2009-06-02):
华硕a3000不充电 查图纸

  bat处有电池电压 没有充电电流r209 l48都正常 q45 正常 量到q44 46 发现击穿 换之 还是没有充电电流 只好向前找 发现u28第四脚CHG_EN#有3.3v 一般这个带#号的应该是低电平 继续向前找
如图
是由u26发出的 不熟悉这个电路 首先量它的供电vdd14pin的电压是13v多正常应该是5v 顺着+5VLCM跑 如图

发现q51输入19v 输出13v 不正常 没有这个配件换 找了一个主板上的7805 引脚对不上 一一对应焊上 还好不需要折脚 反过来就可以了 还好体积不是太大 可以装机 试机正常 修复之

网友:
楼主Q51怎么有问题呀。。能不能给我讲下呢。

网友:
q51是三端稳压器件 有78系列和79系列 78系列的都是正电压 比如7805就是输出5v稳压 7808就是8v 79系列是输出-的电压 7905就是输出-5v 7805输出13伏 当然不正常啦

网友:
楼主Q51怎么有问题呀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