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/康柏 r3000本本怪问题求助

楼主(2009-06-02):
故障现像:显卡是ATI 9000 CPU 是478针普通台式机,送修来是开机屏不亮,电流表在1A左右不动,测各路电压都正常,改用示波器测时钟,时钟芯片旁边的晶振没有波型不正常,换晶振后可以开机,以为修好了,试机发现怪问题来了,到XP滚动条那一直滚进不了系统,改用安全模式可以进到桌面,但是只能看到鼠标指针看不到桌面的图标后面屏是黑屏,后来以为是系统问题,重装系统装不上,也是到重启完后,进入后只能看到一个鼠标指针后面是黑屏,内存换过,不是内存的事,请大家帮帮我是哪里出了问题,谢谢

网友:
可能是显卡有问题了,建议加焊一下试试。

网友:
你替换排除吧,换个硬盘看正常不?

网友:
在DOS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  不出现的话很有的是显卡问题     这种排除后可以用楼上
的替代法

网友:
谢谢师傅们的回复,刚才换了下硬盘,还是同样问题,看来要做显卡了

网友:
可以更换CPU试一下

网友:
怎么不尝试再换一个晶振试试呢

网友:
救救我吧,显卡重新做了,还是不行,郁闷中

网友:
我想应该是南桥的问题,,导致不进系统和不能做系统

网友:
显卡我重新植球重做的BGA,会不会是显卡芯片坏了呢,楼上大哥说是南桥问题,是南桥坏了,还是重做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