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45主板不加电

楼主(2009-06-02):
845主板不加电,可以强制加电,加电后诊断卡跑FF复位灯常亮,去电摸CPU发现CPU冰凉。INTER南桥,IO是W83267THF请教维修思路

网友:
测量io工作是否正常\再cpu供电

网友:
开机就跑FF说明版不好 看看CPU的电路啊 跑哈撒

网友:
开机键有一只脚有5V电压

IO的68,67,73 的电压跳变都正常

IO的72脚4.99V电压 触发开关无跳变,请问是不是IO坏了

网友:
那就先换IO试试吧

网友:
先看有SB5V没!再看开机线路是经过门电路到I/O.还是到南桥的.要是到南桥的话.板子基本可以NG咯

网友:
各位新手上来交流交流一下说说自己要是碰到此类问题.是咋个维修思路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