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显示不正常

楼主(2009-06-02):
最近从网吧来了一批显卡,因为以前没搞过显卡维修只是用修主板的思路修显卡,问题多了一点请版主高抬贵手,显卡显示的问题是这样的:七彩虹7300GT显卡开机进WINDOWS后桌面上的字符都会抖动,过几分钟后正常,长时间跑3DMARK无问题,感觉就象CRT管座受潮每次开机都会显示模糊一样,有碰到类似故障的朋友请提供维修思路.谢谢.

网友:
这个好象是显卡的滤波电容性能不良引起的

网友:
修卡和修主板上两码的事。。你还是去了解一下显卡的结构在发贴吧!!这样对你会有帮助的哦。

网友:
显卡虽小  可并不简单 比主板还有意思

你看下  显卡区的质料 在发帖吧